软件选择

楼主(2012-01-16):
我用的PLC编程软件是GX-Developer-8.86Q,仿真用的是GX-Simulator-6,现在要找一个触摸屏软件,用哪个版本合适呢

网友A:
先决定用哪个牌子的触摸屏在来提问
三菱的

网友A:
gt designer2
gt designer3

网友B:
楼上正解。软件在本站的下载去有下载。

网友C:
GT2 GT3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各位了,我就是在论坛里看到有,但不知道哪个合适才问一下。

网友D:
gt designer2
gt designer3
汤

网友E:
其实哪个用的都可以,用习惯和大家常用的,好找资料

网友F:
其实哪个用的都可以,用习惯和大家常用的,好找资料
wananjushi

网友G:
3的制作的画面容易点,图库多点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