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报错,不检测PLC.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1-16):
Weinview触摸屏.型号:MT506MV上下传程序都没问题.但通电后,
没有PLC连接提示信息,按屏也没任何反应.
程序没问题.请问各位专家触摸屏哪设置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他不检测PLC?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一是如果你没有创建联机设备的话是不会,二是你画面没有外部变量连接的话也不会进行通讯检测,不会有报警窗口

楼主:
触摸屏有程序.在不连接PLC的情况下,通电后,触摸屏过几秒钟后,会提示:没连接PLC信息.这表示正常.但此屏没任何提示.按屏没任何反应.上下传程序没问题.屏的型号:MT506MV.其它同型号的屏就没问题.

楼主:
Weinview触摸屏.型号:MT506MV上下传程序都没问题.但通电后,没有PLC连接提示信息,按屏也没任何反应.程序没问题.请问各位专家触摸屏哪设置出了问题了吗? 谢谢!

网友C:
有木有可能设置不对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咋回事? 看来只能报废了! 可惜,看着还比较新.

网友D:
编个简单的程序,再连上PLC看看是否正常?否则是坏了

网友E:
1、你是怎么判断他不和PLC通信,通信设定OK没有(你会说OK),这是刚学的都是这样说,问你什么都是OK的,威伦我过一次,不懂的还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