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原点回归

楼主(2012-01-17):
请教各位大侠,我是刚刚迈入伺服控制的菜鸟,做了一个从原点到n位置再从n位置到原点的程序刚开始动作很好就是到了原点他要冲过原点感应器才停,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我用的AD75M1模块,里面有个近点dog后的移动量设定我设的为0,为什么到了感应器后不停呢?

网友A:
AD75你设定回原点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有4,5种。近点狗?计数?
用的是近点狗

网友B:
这是搜零方式的问题,有的定位模块只能 收到DOG后,按原来方向继续前行,直到DOG OFF,所以机器老停在DOG 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