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2-01-17):
用变频器的恒压供水  PID调节

使用变频器的PID控制 外部用压力传感器4-20MA 输入信号

做过好几个了 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稳定? 这里的稳定的意思是指 水压力稳定?还是说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稳定?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直在变但是压力基本不变 所以比较迷惑

变频器的频率浮动也是在3HZ左右浮动 不知道这算是稳定吗?

还有突然打开阀门 水压突然降低很多  变频器的反应时间有点慢(加速) 就是说 这里其实和加速时间是无关的  应该在P、I、D 这3个参数中调节是吧?具体呢?

盟主

网友A:
恒压供水的目的是水压稳定,稳定当然是指管道供水压力稳定在你设定值位置,这才叫稳定,与变频器频率浮动没关系,因为要维持恒压,变频器肯定会不停的调节。。。
打开阀门水压下降很快就相当于一个扰动,PID控制如何快速响应,以消除扰动,恢复到稳定压力,就是一个调节过程。如果调节慢,可以适当放大比例系数,调整微分时间。
附上PID的参数说明: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 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比例系数可以调高点,微分时间短点
    东凌
    爱家爱china

楼主:
    恩 当时水压很稳定了  只是变频器一直在上下浮动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稳定  现在明白了 看来PID很简单,,。,

网友C:
    你管变频器干嘛?既然恒压供水,肯定是尽量保证管道的压力恒定,一有变动,马上响应抽水补压啊。当然不同工况得考虑振荡不要太大。特别是多台泵切换时。频繁的启停对管道和抽水机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