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触摸屏注册问题

楼主(2012-01-17):
我用的是海泰克ADP V6.1.1.02版的软件,我是Win7专业版的系统,注册好以后每次在重新打开就又要注册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知道的高手指点下呢?谢谢!
每次刚进去说是试用版的,单我已经注册了!它也提示注册成功了!很纠结啊!

网友A:
换成XP系统应该能解决了。

楼主:
但是换不了啊!也不舍得换这系统是正版花1000多块买的!有没别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B:
WIN7是吧?用xp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装6.5的版本就不要注册了
http://www.beijerelectronics.com.tw/web/web_cn_be_tw.nsf/AllDocuments/896CA49D9AD25797C12576F0002A6266

网友D:
xp系统应该可以使用
是不用注册了但是也不能在线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