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程序怎么打开

楼主(2012-01-17):
朋友发过来一个西门子300的软件,打开文件夹里面有许多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哪个是编辑好的程序?向三菱直接点击图标就好了,西门子也这样吗谢谢

网友A:
也应该是直接点图标
盟主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程序,那么是先打开STEP7,点“文件”-打开-之后弹出个界面 点浏览,找到存放程序的文件夹,点启动搜索就出来了。点出来的东西打开就OK了。。。
如果说传给你的是编程软件,那是需要先安装的。。。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D:
西门子的程序必须由西门子软件STEP7打开,先打开STEP7然后在菜单里点打开你的程序路径找到程序即可

网友E:
先打开编程软件,再在里面打开

网友F:
楼上说法正确!
汤

网友G:
楼主 第一次打开? 那你打开能做什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如果你说的是程序,那么是先打开STEP7,点“文件”-打开-之后弹出个界面 点浏览,找到存放程序的文件夹,点启动搜索就出来了。点出来的东西打开就OK了。。。
如果说传给你的是编程软件,那是需要先安装的
wananjushi

网友I:
第一次,楼主的第一次就这样……………………

网友J:
二楼 正解

网友K: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L:
2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