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300程序怎么打开

楼主(2012-01-17):
朋友发过来一个西门子300的程序,打开文件夹里面有许多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哪个是编辑好的程序?向三菱直接点击图标就好了,西门子也这样吗谢谢

网友A:
找到 所有程序——simatic——SIMATIC manager
双击打开,文件——OPEN 以下就不用讲了。

网友B:
在软件里打开

网友C:
得用软件打开
wananjushi

网友D:
打开S7-300软件选择打开项目即可呀

网友E:
首先打开西门子s7-300软件,在软件里有打开项目浏览找到你存放程序的文件夹,打开程序。

网友F:
你软件应该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