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有个三菱FXos-30MR的plc老机器,线接好,通电就烧了,咋回事嘞?

楼主(2012-01-17):
是外接电源,220V的

网友A:
确保线没有接错的话,里面的开关电源坏,有点电子基础的话,你可以自己修一下,最有可能坏得地方是,1压敏电阻,2桥堆,3开关管
锁螺丝机

网友A:
老得机器里都有一个玻璃保险管,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看你的线是否接错
锁螺丝机
我有个三菱FXos-30MR的plc老机器,线接好,通电就烧了,咋回事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