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描述:Proface
大家好,这个屏我第一次搞这样屏(Proface-GP37W2-BG41-24,把程序下载后里面,里面的文字乱码了,这是什么为什么了?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fang988于2012-01-17 17:09发表的 Proface-GP37W2-BG41-24下载程序后文字乱码 :
大家好,这个屏我第一次搞这样屏(Proface-GP37W2-BG41-24,把程序下载后里面,里面的文字乱码了,这是什么为什么了?

字體選擇不對?需要修改

楼主:
是右边那个画面设置字体吗?还是也是选择不了啊

网友B:
是在GP系统设置里面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另外,如果你已经选择了此设置,那么就是因为你在传输GP程序的时候,GP系统画面前面的对勾没勾。

    当然,你也可以进OFFLINE直接调整,无需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