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求教

楼主(2012-01-18):
客户的一台三菱FX2N-64MR的plc,在使用过程中,会不定时的丢失数据(断电保持类型的,例如d700之类的),并且是每次都丢失很多个数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给以参考?

网友A:
检查一下接地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池看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二楼,plc原来没有接地线,尝试接了地线,plc保险烧掉了,所以现在就没有接地线了

网友B:
是一直有这问题还是现在有,是相同的设备都有,还是仅此一台。是数据全丢还是部分?是否是其他通讯设备所为?

网友C:
从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们的指导来

网友D:
如果是全部掉电保持的数据丢失,先检查CPU板的是否有问题,如果只是部分数据丢失,还是先检查程序,看看是不是有程序在自动修改,

网友E:
是不是PLC参数设置有误,检查一下数据寄存器断电锁存范围。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也出现过,频率低一点,丢失时数据丢失,程序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PLC 电源有问题。

网友G: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能否公布解决方案。

网友H:
程序丢失没有呢   用软件 测试 一哈萨

网友I:
开关电源的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J:
和楼主分享下我之前的经历,用了指针,结果指错了地儿,造成数据无缘无故没了,程序在不执行那段的时候没问题,就是偶尔那么几下。。。楼主现在的情况有嫌疑呀。。。。

网友K:
从没有遇到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的问题  我碰到过

详细说下情况! 非常感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是A系列的,电池也更新了,没用

最后你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