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编码器

楼主(2012-01-18):
请教各位,我们常用的变频电机是不是一般的电机后面安装一个编码器啊,带编码器的电机好贵啊,我想把正在使用的电机在电机的后面安装一个编码器不知道行不行,这样安装好编码器是不是和买的编码器电机功效一样,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变频电机一般后面不带编码器,带编码器的一般是伺服电机。

网友B:
普通电机后面加装编码器,完全可以,我们这样实际应用做过很多。加装时注意编码器安装精度,建议使用中空的编码器。不知LZ是想做:闭环矢量控制?测速?计长?
但要注意真正的变频电机不仅是加装个编码器和独立散热风扇,它的制作工艺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C:
做闭环控制用的带编码器的点击可以买得到,带式厂家不多,因为量不是很大。不过自己加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美观和机械结构没有人家的成熟

楼主:
变频器已经选好是安川H1000变频器带PG卡,控制模式 带PG矢量控制,在原来电机的基础上加装编码器,编码器准备用1024,请大家给个意见或者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D:
2楼说得好!要在低速长时间运行的话,需要独立的散热风扇

网友E:
菜鸟飞来学习了

网友F:
会使用三菱FX系列高速计数器加SPD指令编程就OK了 C251......等等 具体看使用手册

网友F:
对咯 联合INV使用还要回编写INV与PLC的通讯行程哦 涉及的知识面可就广了

网友G:
还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H:
樓主想要做力矩控制模式,這種做法可行!

网友I:
编码器加在传动轴上也可

网友J:
可以的,但要看你具体是控制位移还是长度,还是速度,要看你的精度,还有就是要加装散热风扇的。

网友K:
可以加编码器

网友L:
没问题,不过是不是有必要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