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这个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1-18):
诚心诚意

网友A:
我知道有个触摸屏的品牌叫HAKKO

网友B:
首先,只有内部寄存器120的第1个位为ON时,才会执行脚本
其次,将PLC的地址中的值送入内部寄存器206中,同时将206的值送入313中,207的值送入312中。
如果312的值等于204中的值,那么调用12号屏幕,否则111的第1位置ON。

网友C:
日本白光,和富士是一样的!

楼主:
cvlsam老师 我想知道的是206 313 204 都是什么东西啊
诚心诚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cvlsam老师 我想知道的是206 313 204 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仅可以告诉你,这些是内部寄存器。
不要做后续关于这些内部寄存器的提问了,否则以你在论坛上的资历看来,连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都不知道,那丢人算丢到家了。

楼主:
是这样 老师
,这个覆盖层是PLC里做好程序启动个M212.7才弹出这个画面,然后密码对上后才在弹出第12页画面,可是我在这个覆盖层的定义里根本找不到M2127这个内存,
,我试过如果把M2127换一个地址,启动后这个画面就弹不出来了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画面定义里根本没有M2127 可为啥 PLC程序里M212.7一启动 这个画面吗上弹出来
诚心诚意

网友D:
上传程序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