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两个计时器控制接触器通几秒后再断开几秒再接通这样循环?

楼主(2012-01-18):
如题。。。如何接线?

网友A:
买个DH48S-S就搞定了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看来你是做过的.

网友B:
买两个普通定时器,再加上两普通继电器,起保停就可以实现
wananjushi

网友C:
好象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普通继电器即可实现,本人过去为例验室做过。

网友D:
我做过啊 可以啊 好象是要3个计时器啊

网友E:
用一个双延时的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F:
用!aiks atr02-sb1

网友G:
3T3PR时间继电器能实现那控制,开票价190

网友H: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控制,1#时间继电器常开控制2#时间继电器电源,2#时间继电器长闭控制1#时间继电器电源。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我N年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I:
爱家爱china

网友J:
买个双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就搞定,

网友K:
一个就可以搞定

网友L:
用OMRON H3CR-8F 双设定时间继电器。

网友M:
使用循环时间继电器可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N:
这个我也做过,还得看看专家们的高招

网友O:
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一个做停止计时,一个做运行时间计时,很简单。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