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8):
之前触摸屏坏了怎么把程序导出来下,买了个备用的准备灌程序进去买根线不划算!有知道的兄弟麻烦告诉我焊接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读不到的

网友B:
引用楼主andy陈于2012-01-18 22:17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线哪位兄弟知道 :
之前触摸屏坏了怎么把程序导出来下,买了个备用的准备灌程序进去买根线不划算!有知道的兄弟麻烦告诉我焊接下!不胜感激

還是建議購買,若要製作,2000系列的圖紙在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1.html里有

网友C:
我做成功过,我们公司有很多用到这个屏的。

网友D:
电缆线型号:gpw-cb03

网友E:
3楼的连接线,如果不能读。你只能将旧屏的硬件已到新屏使用,或将新屏的部分旧屏坏的硬件移到旧屏了。

网友F:
用电脑把画面程序转换到CF卡里,用CF卡传送,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的,不过,传送的途中不能断电

网友F:
用电脑把画面程序转换到CF卡里,用CF卡传送,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的,不过,传送的途中不能断电
或USB也可以,我是用画面编辑软件是GP-Pro  EX2.6,直接把画面程序转换到CF的,usb可以

网友G:
还是买吧

网友H:
要看那里坏了我以前有触控板背光灯坏了都是自己换的拿好的拆了拼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