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悲剧,我公司的S7-300CPU模块也误接220V AC,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2-01-19):
如题,能修吗?,修的话价格是多少?
不能修的话单换CPU模块可以吗,假如卡不坏。
因为设备的厂家在北京,比较远,想自己解决。CPU模块型号是315-2AH14-0AB0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A:
换块新的,修了你自己都不放心,而且还要等好长一段周期

楼主:
新的直接换上插卡就好了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B:
你要养成把程序保存在电脑里的习惯,以备将来CPU出问题时自己重新下载。换CPU后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C:
我这以前也有个300接了220v 灯直接暗了 卡还能用

网友D:
可以修的,我上次把313C-2DP的接220烧了,就修了里面电源板,好像就换了二极管,板上原来的二极管是贴片的,给我搞了个普通带脚那种二极管,丑死了,自己懂维修的话,可自己拆下来看看,313C-2DP里面有4块板(电源板,CPU板,输入板,输出板,313C2-DP集成有16DI,16DO),我咨询过中国西门子服务中心,暂时还修不了,说需要寄回德国维修,我就找了一个私人维修点--专门工控产品(维修PLC,伺服,变频器之类的那种),收了400块,找过几家报价差别比较大,有个还报1000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E:
看了大家的回帖,我心里有底了,修的话最起码不会被宰很多,换的话直接把卡插上去是不行的,还要叫厂家把程序发过来再下载一下才可以,(不知道厂家肯不肯)?
谢谢大家。

网友F:
自己修一下好了,就电源部分

网友G:
你要养成把程序保存在电脑里的习惯,以备将来CPU出问题时自己重新下载
wananjushi

网友H:
先要做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