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求助

楼主(2012-01-20):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么一种光电开关,从一端发射激光,另一端接受(对射),能感应到直径0.5毫米的线,对射距离10到15米。

网友A:
没有看过这样的光电开关啊,如果有的话我也想要。

楼主:
激光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检测精度

网友B:
基恩士一定有你想要的

网友C:
测量精度这么高。没有用过

网友D:
看你安装的距离,以前在集成块厂的时候,有感应器感应金线,金线的规格为1mil(0.0254mm)金线在感应器中穿过,感应器的开口就5mm左右。是可以感应的

楼主:
看了一下,基恩士价格太高了

网友E:
对射距离要求多少。

楼主:
距离10到15米。

网友F:
基恩士的光电开关
wananjushi

网友G:
基恩士激光光纤传感器。

网友H:
这个必须得激光的,普通的散射就不知道多大了。

网友I:
应该有的我公司用的喷码打印机检测喷出来的墨线就很细用光电开关检测

网友J:
距离太长,想便宜的,还真没有。

网友K:
距离这么长,精度这么高,感觉好困难

网友L:
基恩士专业,价格问题

网友M:
能用的估计价格很贵,一般的很难满足要求吧

网友N:
有 注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