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哪位师傅用过这种编程接口的施耐德plc

楼主(2012-01-21):
哪位师傅用过这种编程接口的施耐德plc,想问一下这种编程接口的plc的编程线的原理图

网友A:
没见过,是不是USB口。

网友B:
应该是MP3上常见的USB口

楼主:
plc上就是和MP3上常见的usb口一样,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MP3上的usb数据线编程

网友C:
应该可以,现在三菱L-PLC上好像有这种mini USB。触摸屏上用的就是普通的USB,不过我都买加长的。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D:
现在新出的PLC的数据线开始使用USB的了
不断向前

网友E:
是不是USB口
wananjushi

网友F:
迷你USB接口。这种线的很多的。

网友G:
这种和MP3通用的。我用过三菱的屏和这个一样。

网友H:
施耐德M218.M238。M258 M340都是这种下载口,mini usb
下载积分:+3(plc学者) 热心助人
哪位师傅用过这种编程接口的施耐德pl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