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MCGS与s7-200的通讯

楼主(2012-01-23):
各位师傅们好,我手里有s7-200PLC一台,usb转PPI电缆一条,usb转232,还有个232转485,我应该如何连接和如何设置它们,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读取q端输出和控制它

网友A:
MCGS的软件,不支持USB的驱动,只支持COM口的驱动,安装你的USB--RS232驱动后,会在电脑硬件里面虚拟COM口,然后连接232--485的线,和PLC通讯,用编程软件首先调试能正常和PLC通讯后,在MCGS里面设置对应的端口号,通讯速率,协议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