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OP320S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2-01-24):
请问各位师傅信捷文本OP320S不能下载程序是什么问题啊!急。。。。
下载电缆是没问题的,如果文本的内容不多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加了寄存器之后就不可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知道的帮一下忙多谢了!

网友A:
爱岗敬业,赞一个,可惜我不知道。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看看你的工程设置是不是正确?我用信捷的触摸屏都是用默认设置,一般不要改,改了反而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