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伺服器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2-01-24):
三菱晶体管型plc作为伺服器的上位机是输出频率是多少?它的频率可不可以改变?如果可以改要怎么改?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PLC,FX1N/1S是100K个脉冲每秒,2N的好像是30K个脉冲每秒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问题不明确,你是要plc输出的最高频率还是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