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5):
各位大虾,我的触摸屏在归复型的开关状态按下以后有0.5秒的延迟,如果设置为ON状态的话那画面切换速度会很慢.我看我师傅的画面切换很快,有什么办法嘛?整个程序编译好是0.56M,系统设置里面只有9600能选,其他的选择以后屏幕上就没有按钮了 屏幕型号是6056I 也就10来个窗口就这样.是为什么呢?求教

网友A:
是否使用了延时0.5秒的功能,可以改为0

楼主:
哪里看..软件里嘛?好象没,字体先出来...过了一刹那才会出现按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