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1-26):
有台设备是西门子PLC控制,但是有个机械手要改,可是我不太会西门子PLC于是采用FXPLC控制这个机械手,西门子信号都要用FXPLC模拟,即西门子PLC输出转为三菱PLC输入,然后FXPLC控制完后又将FXPLC输出转为西门子输入.请问这种转换板哪里可以买?

网友A:
你既然都用三菱PLC 那你就来个全换.模拟模块三菱都有.程序自己编一下不就完成任务了吗? 以后你维修保养更改也就方便很多.千万不要两种混搭.给自己找麻烦! 如是两台机器通信给信号,你可留两个I/O信号点就行.

楼主:
设备很大国外的,没办法全改啊!这种电路板我有看到别人在设备上用过不知哪里可以买?

楼主:
当然用继电器也是可以的!可我想用电路板会更可靠些!而且信号较多!

网友B:
这样的板子,你完全可以自己设计个光电隔离的PCB板子,自己买点光电隔离的原件制作,还省钱,嘿嘿

楼主:
还是想找个专业做的?

网友A:
做一个光偶电路通讯转化盒也行.简单,信号稳定,又抗干扰还便宜.

网友C:
楼主好有空啊

网友D:
听都没听说过这样改

楼主:
怎么会没有听说呢?进口设备在国内修改应该很多这样的啊!不知道原PLC密码,又要将原汽缸动作改为伺服电机动作,怎么办?不就用这种方法吗?还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