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6):
谁能详细的介绍下自动纠偏系统,用光电开关感应的,另外附上一张电路图,请各位高手详细的介绍下

网友A:
感觉1#光电开关控制有点问题!光电开关有亮通和暗通楼主不知道是哪个类型的?

网友B:
光电开关是那一类型?

楼主:
光电开关是亮通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懂自动纠偏吗????

网友C:
从电路分析:电机为左右偏移驱动电机,当板材在中间光电开关位置时不驱动左右偏移电机运行。
当材料运行至右侧光电开关后给出信号驱动偏移电机使收卷机构往左侧运行。
反之当材料运行至左侧光电开关后给出信号驱动偏移电机使收卷机构往右侧运行。

网友D:
光1通电机正转,光2光3通电机反转自动纠偏,光3光2断时电机继续正转,因为反转接触器已自保,必须等到光2断时才有效。

网友E:
你的电路原理:
分手动、自动二部分。手动理解比较容易,分别采用SB1、SB2按钮控制电机“D”正反转,其中行程1、行程2又分别控制各自的位置极限。接触器互锁增强了转换时(换相)的可靠性。
自动方式:当光1接受到信号时,KM1动作。当光1、光2接受到信号时,KM2动作。当光1、光2、光3接受到信号时,还是KM2动作。
你了解了实际设备状况,会更容易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F:
根据图纸分析;1.光电开关不知是什么类型,以对射型分析应为暗通(即有物体挡光路时光电开关输出,带动继电器闭合。)
2.光电开关1#为检测物料的有无。无物料时关闭纠偏系统。
3.当有物料启动纠偏系统。要把物料的位置控制在2#与3#光电开关的范围之内。
2#光电不阻挡时纠偏启动马达正转物料向2#光电开关的位置方向移动,直到2#光电阻挡电机停止。
如果物料继续移动阻挡了3#光电时,纠偏启动马达反转物料向2#光电开关位置方向移动,
直到2#光电断开,电机停止反转。
4.系统要求物料位置始终保持在2#光电与3#光电之间。一共有3种状态 :
一       2#光电 3#光电不阻挡时电机正转,2#光电阻挡时停止。
二       2#光电阻挡3#光电不阻挡时电机停止。
三       2#光电 3#光电阻挡时电机反转且自锁保持,直到2#光电不阻挡电机停止反转,改为正转执行状态一运行。

网友G:
光1通电机正转,光2光3通电机反转自动纠偏,光3光2断时电机继续正转,因为反转接触器已自保,必须等到光2断时才有效。
wananjushi

网友H:
以前在一个生产膜自己做过使用继电器做的纠偏,两个光电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完成。但是这个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偏差在4MM以上才行。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threemissyou

网友I:
加个变频器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J:
如果要求不高,用一个光电开关,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驱动一个气缸来拉伸可以达到纠偏目的。我改的胶袋封切机纠偏很好用。比以前气嘴对气压的好用多了。根本不怎么需要维修。

网友K:
回帖,养成良好习惯!虽然我还不能为本坛做出多大贡献,但我还是认为不久的将来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