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电缆驱动程序

楼主(2012-01-27):
有一条6ES7972-OCA23-OXAO西门子PLC原装编程电缆,此电缆与s7-300连接是否需要驱动程序,哪里有?请高人指点

网友A:
V5.5以上的STEP7软件已经内置了线缆驱动,可不再安装;
其他需要装驱动,可在
www.ad.siemense.com
找到: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nodeID0=4000024&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objid=14690331&basisview=4000002&wttree=cs&treeLang=zh

楼主:
先谢过了,这条电缆是RS232接口的不是USB的好像不好找驱动程序

网友B:
V5.5以上的STEP7软件已经内置了线缆驱动,可不再安装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