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8):
一条生产线使用S7-300控制系统,MP277触摸屏人机界面。
其中PLC输入点接入两个增量式编码器读取丝杆带动机构运行距离。
增量编码器安装丝杆的末端,当丝杆转动时编码器器随之转动以读取当前位置值。
丝杆所驱动的装置前后各有两套,即有两个编码器。
编码器供电使用开关电源输出24V经过安全继电器供给。
出现故障现象为触摸屏上显示的丝杆当前值偶尔会变化为上一次的当前值,另外此故障并不是经常发生,
有时一天出现两三次有时两三天才出现一次。
出现故障时大部分都是在设备上电时出现的。
两个编码器在触摸屏上的值在出现故障时是同时发生的。
编码器信号线已做防干扰接地处理,电控箱接线端子排至PLC输入点连接线使用防干扰铝箔缠绕处理。
程序和图纸由于涉及到客户问题无法上传。
请问各位此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如工作正常,只是屏显示数值误差.我想是屏显示数据刷新速率滞后造成.看看屏与PLC通信人机互连通讯速率是否一致?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 本人招聘电气工程师,要求会触摸屏,PLC,私服控制。联系电话:138231982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工作正常,只是屏显示数值误差.我想是屏显示数据刷新速率滞后造成.看看屏与PLC通信人机互连通讯速率是否一致?

    已检查过通讯参数没有问题。
    能否是24V开关电源引起的增量编码器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