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对射,漫射型

楼主(2012-01-28):
如果有不同颜色的物体通过。反射,对射,漫射型3种光电那种类型的反应速度(触发信号)最快?本人感觉前面两种会比较快点。对射最好

网友A:
这种情况当然是选用对射型的比较好了

网友B:
选用对射型的比较好了
wananjushi

网友C:
选用对射型的比较好
汤

网友D:
对射性的相对反映快点。

网友E:
检测的快慢主要取决于厂家设计的时候的处理,因为光传播的速度,光传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反射是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和反光板中间时挡住光的时候,对射是一个接受一个发送,也是挡光,漫反射是物体反射的光。各有各的用途和优缺点。漫反射检测范围大,对射检测点集中性好……

网友F:
选用对射型的比较好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