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G--SCU-V1

楼主(2012-01-29):
第一次用这个模块,连接8块称重控制仪,用485通讯,请问具体应该怎样编写程序,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应该是CJ1G-SCU41-V1,不好意思 呵呵

网友A:
看看你的称重控制仪的485通信协议,然后在CX-PROTOCAL里面编写读写协议就OK了

楼主:
用的是MODBUS协议 要把称重控制仪的所有协议都写上吗 还有要用PLC控制称重呀

网友A:
要看你PLC需要和称重仪通讯哪些数据啊,比如“读取当前值”

网友B(2012-04-05):
要看相关说明书 CPU串口通信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