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侠欧姆龙plc

楼主(2012-01-29):
公司有一款欧姆龙cj系列的plc,自动上线可以连接plc,但是直接在线却提示端口错误,无法把备份的程序传进去,非常急请各位高手解答。。。。。另外不用直接在线可以把写好的程序传到plc里面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提示端口错误,那你看看你用的COM口是第几个?选对了COM口,波特率,等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B:
你先把链接线插好,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连接端口是com几你再回过去到软件里选择同样的口就好了。连好了你可以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