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S7-200能不能让双整数做实数运算?

楼主(2012-01-29):
AIW2转换过来的整数VW4,在另外一个网络里面用双整数VD4来进行实数运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VD4由VW4,VW6组成,因此,问题就是出现了地址重叠。
这种情况下要看程序员的对于地址的掌控能力。

楼主:
需要用同一个数据对象,所以重叠还是次要,关键是这个VD4显示的数值和VW4是一样吗?不知道这个数据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同一个数据对象,所以重叠还是次要,关键是这个VD4显示的数值和VW4是一样吗?不知道这个数据结构是怎么样的
显然,DINT类型与REAL类型在内存地址中的存储格式不同。

网友B:
要转换的,不然指令执行的时候会显示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