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一直想弄一个plc运动控制,一直没搞;放假没事简单的接了一个,马达转起来了;特在此共享一下,希望一起学习探讨:

硬件:
1. PLC-  FX1N 14MT (由于是控制步进马达,所以要晶体管输出)
2.步进马达-雷赛86步马达
3.步进驱动器-雷赛MA860
4.电源:雷赛ps线线性电源
5.其他配件(三菱编程电缆1条  电源线2条  短接线  usb连接线1条 导线若干)

特殊说明:usb连接线是脉冲电源使用,也可以plc24v电源 但要加2k电阻

各个部件作用简单说明:
plc  控制部件 输出脉冲给步进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步进马达驱动部件(也就是步进马达必须要靠这个驱动器,驱动才能转)
步进马达:执行部件。
电源:步进驱动器电源(步进驱动器工作能源
编程电缆:下载程序使用
电源线:220v连接  公plc 和ps电源

plc IO及控制指令说明:(要求,点启动开关 步进马达转1圈  400个脉冲一圈)

1.IO 说明
IN : X0 启动开关
OUT:Y0 脉冲输出

2.指令:
PLSR

有事外出今天先写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或加QQ交流  254951769  EML:zhangben_good@163.com

楼主:
先上几个图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言啊??上面图片 1为步进马达 2为步进马达驱动器 3为ps线性电源(输出直流)

网友A:
楼主  你好  我也要做一套类似的控制系统 我的这个是回原点的控制 现在还没做 因为我对软 硬件的了解很少

网友B:
楼主编一个上来学习学习嘛

网友C:
其实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并不难,但用途广多玩玩

网友D:
我还是喜欢用Q系列PLC,用CC-LINK连接方便、简单

网友E:
这种驱动器,在扭矩富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电流来获得更高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