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930GT连接电缆

楼主(2012-01-29):
请问触摸屏连接plc电缆 是不是和电脑连接plc的电缆一样???

网友A:
不一定一样,比如,你电脑连接PLC,电脑是232口,plc422口可以通讯。
当你用同一根线和屏通讯时,必须是屏有232口,在进入屏里的系统设定就用这个口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下载了一个接线图;改天用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