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有没有哪个品牌的触摸屏能实现WINCC那种变量“线性变换”功能?

楼主(2012-01-29):
刚研究了下wincc flexible的外部变量处理功能,发现“线性变换”功能真的很贴心很强大,直接把输入的数值进行变换,相当于用触摸屏做了系数处理,传入PLC就能直接使用这个数据,不过西门子的触摸屏太贵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品牌的触摸屏也有这种功能,最好能够便宜一点的。我只用过海泰克,昆仑通态和三菱的,好像都没发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威伦 比例变换

网友B:
昆仑通泰 ---- 通道设置

楼主:
2楼是指这个吗?

网友C:
威伦 比例变换
wananjushi

楼主(2012-03-20):
唉,昆仑那个根本不行,通道设置只能是单向变换,就是说外界得到的信号(PLC或者传感器)转换成显示输出而已,我要的是西门子那种双向变换啊,难道只能用威纶了吗

网友D:
PLC用OMRON,有SCL指令,就是你说的线性变换,变换后给触屏

网友E:
威纶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