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SFC图中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

楼主(2012-01-29):
无法编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法编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A:
SFC还真没用过。。。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错误很明显,编译肯定不能通不过,去查看手册吧!

网友B:
SFC很好用,我6W步程序有1W步全是SFC编写的,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其后出现了两个转换(比如4、6)?

网友D:
4,5,6,7,转移错误

网友E:
转移错误,详细看一看手册

楼主:
我没有接触过SFC图,这是在学习中,那个图是我按照FX编程手册的第120页上的喷水控制示例弄的,可是显示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