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T-1575与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12-01-29):
我的GT—1575VBN与电脑无法通迅,触摸屏开机以后显示“通讯错误,请参照实用菜单中的系统报警”。

网友A:
这个系列的,可以用USB通讯的,在触摸屏系统里面设置为和电脑编辑软件相同后再联机。

楼主:
我的是用USB,但是现在触摸屏里不显示功能菜单了。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