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电镀龙门线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包工不包料大家是怎样收费的啊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范围太大了吧。?你指电器?还是整线?有塑胶电镀?硬镀
奇迹左右手

网友B:
6000元一台行车,安装调试。如需加上位机监控、自动加药则整条线另加30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范围太大了吧。?你指电器?还是整线?有塑胶电镀?硬镀

是指电气部分的安装调试,至于他是做塑胶还是其他的好像关系都不大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我是搞电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0元一台行车,安装调试。如需加上位机监控、自动加药则整条线另加30000元

两台行车,加一个触摸屏,不需要自动加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我是搞电镀的

在福建厦门这边

网友C:
用西门子的plc吗?

网友C:
行车位置是用什么传感器检测的?

楼主:
用三菱的PLC,行车位置用两个接近开关

网友D:
OMRON    CJ系列 PLC做这个很方便  横简单

网友B:
两台行车10000元。

网友E:
以前我工作的公司就是使用OMRON PLC做的,叫亚硕
不断向前

网友F:
你指电器?还是整线?有塑胶电镀?硬镀

网友G:
不要太贬低自己的价值就行

网友H:
百分之3收费

网友I(2012-04-22):
同行呀,我也是做这方面的设备的,冷冻机你们做嘛,还请多指教

网友J(2012-10-08):
要不要打杂的,我也在厦门,我在电镀厂做过。呵呵,QQ92189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