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定位模块和FX3U PLC相连

楼主(2012-01-30):
FX3U-64MT PLC 能和 FX2N-20GM定位模块直接相连么?需不需要什么转化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什么转接 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两年前,我连接过
FX3U->FX2N-GM-5EC->FX2N-20GM

网友C:
说的没错,我也试过

网友D:
FX2N plc联接使用有应用过,FX3U PLC就的要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E:
如果是用不到補尖功能...應該可考慮直接使用3U-MT機種聯接伺服(也滿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