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1kv.A=多少KW.h???????我是新手有数学题要转换

楼主(2012-01-30):
请大家帮帮忙1kv.A=多少KW.h???????我是新手有数学题要转换4065KV.A等于多少KW.h?????????

网友A:
????????
KVA是功率单位,并且是视在功率的单位。
KWH是功(电能)单位
两个概念根本不同,何来的相等???????
如果问4065KVA的电器1小时内耗费的电能,那么还需要一个参数功率因数,如果认为功率因数是1的话,那么1小时耗费电能就是4065KWH
下载积分:+5(bodau) 一针见血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网友C:
如1楼所说,两个不同的单位。

网友D:
莫非楼主是要算那无功补偿的电容量?

网友E:
如1楼所说,两个不同的单位。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楼主,一斤等于多远?
下载积分:+5(xqx666) 牛

网友F:
KVA是容量
KWH是功耗

网友G: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电工手册

网友H:
1kv。A 就是功率是1千瓦,持续1小时就消耗1kw。h的能量,就是用了1度电,等于5毛钱。

网友I:
桶和水的关系。KVA是桶,KVh是水。

网友J:
1kv.A是属于电源的容量,大小是相等的   KW.h是其做的功的单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kv。A 就是功率是1千瓦,持续1小时就消耗1kw。h的能量,就是用了1度电,等于5毛钱。
QQ:532904130

网友L:
引用 网友A:
????????
KVA是功率单位,并且是视在功率的单位。
KWH是功(电能)单位
两个概念根本不同,何来的相等???????
如果问4065KVA的电器1小时内耗费的电能,那么还需要一个参数功率因数,如果认为功率因数是1的话,那么1小时耗费电能就是4065KWH

一楼的正解呀。这个还要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