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绘制接线图?接线图的绘制规则是?

楼主(2012-01-30):
小弟做一个小工程 做是做好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绘制标准的接线图 我绘的接线图只有我自己看的懂 这显然不行 请问师傅们接线图怎么绘制?是不是用什么软件自动生成? 包括开关线号和端子排 航空插头线号等绘制 如何绘制? 有没有资料分享? 真诚求教 可能我说不太清楚 打个比方 一个正反转电路 操作面板和电箱是分开的 那么就要用端子排进行连接 开关上和每根电线上编好线号 那么在图纸上怎么体现?

网友A:
用E-PLAN或者CAD ELECTRICAL等专业绘制电路图的软件就好了!
下载积分:+5(小徒弟) 热心助人

楼主:
没达到目的 我是不会下去的

网友B:
春节好!
我个人采用CAD画比较多,先建个电气图库(主要是一些常用符号、代号、编号)和模板,然后就是复制到相应的位置上。

网友C:
用CAD绘图软件

网友D:
有些不会的参考参考别人的图,实在不懂的就画示意图呗,

楼主:
一楼师傅有没有软件分享了?感谢

网友E:
CAD通用。电子图板也不错

网友A:
E-PLAN 2.1和CAD ELECTRICAL 2011的破解版网上都有啊,我都下到了

楼主:
有没有下载地址给啊

网友F:
我的接线图会使用一些自动化公司(台达,三菱)的CAD图,然后把连线画起来,很直观,我几个工程是分别由2~3电工各自安装的,他们都看的懂图纸,一点建议LZ参考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G:
我的接线图会使用一些自动化公司(台达,三菱)的CAD图,然后把连线画起来,很直观
wananjushi

网友H:
慢慢画,把图形规范化,标注清晰就好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