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大侠,为什么我的PLC不能模拟

楼主(2012-01-30):
我使用的是9.2版本的欧姆龙PLC软件,当我把PLC设定为CJ2M的时候,不能够实现模拟。跳出的对话匡如下:无法连接到PLC 请检查如下内容:CX-PROGRAMMER中所选设备与要连接的PLC型号相匹配;修改PLC网络对话匡中的设置;PLC电源;PLC与PC之间的连接;
请教高手如何能模拟上,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请安装模拟软件CX -Simulator。

楼主:
谢谢大家拉 我已经解决了 少安装了一个文件

网友B:
要模拟必须有模拟软件支持

网友C:
请安装模拟软件CX -Simulator
wananjushi

网友D:
楼主9.2的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