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伺服电机无条件动作的问题

楼主(2012-01-30):
给三菱伺服电机走脉冲,走完之后停止,然后电机自己无条件的不时的旋转,每次旋转大概10°左右,用了3台伺服,其余2台好的,为什么这台是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求大虾帮助

网友A:
JOG检测是否电机故障 观察是程序是否有发脉冲 是否有反馈闭环系统 检测是否设置出错? 都没问题.......检测是否干扰
脉冲有发的,反馈闭环系统如何检测有无?

楼主:
脉冲有发的,反馈闭环系统如何检测有无?

网友B:
仔细听听电机是否有咯咯的声音,是不是电机在自校正,重新设置刚性。

网友C:
他们说的检查有没有反馈回路的意思是说:从伺服电机到伺服器,伺服器与上位机的通信线是否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