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和变频器

楼主(2012-01-31):
我需要控制2KW左右的电机,请问步进有这么大功率的吗,用步进驱动和变频控制哪种好?不需要精确定位,只需要速度控制,但要准确启停。另外我的工作状态是长期低转速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要求正如楼主所述可以用25N M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加减速箱用12N M也可以。如用变频电机记得加刹车电阻,如果安装条件允许有减速比较大的减速箱,用普通电机也可以达到要求。关键是成本的问题,具体情况楼主自己看着办啰。

网友B:
步进和变频----价格现在也差不多,我看不精确定位还是用变频
锁螺丝机

网友C:
用变频器比较好。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哪个便宜用哪个,就用变频的了加上一个编码器就行了.不知可不可以啊

楼主:
对啊 ,我就是考虑成本的问题,好像变频也不便宜。跟步进差不多。另外,控制角度的是不是变频实现比较困难啊?

网友E:
2KW步进和变频价格差不多?

网友F:
变频器好点

网友G:
没有精度要求,只是要求改变电机转速,当然是选用变频器控制比较理想了。

楼主:
我工作状态是长时间低速运行不知道普通电机行不行,长时间电机会不会很热,低速转矩输出是否恒定?

网友H:
步进电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在80度左右,你觉得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