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请问变频电机和步进电机在性价比和控制上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用途不一样,步进电机适合做定位控制,转速不宜超过1k。变频电机转速可以较高,适合做速度控制。

网友B:
在价格上步进电机高于变频电机,步进电机用于精确定位,变频电机用于速度控制。

网友C:
,步进电机适合做定位控制,转速高则带负载能力显著下降。变频电机转速可以较高,适合做速度控制
wananjushi

网友D:
楼上的几位讲的对,用处不一。

网友E:
步进电机适合做定位控制,变频电机适合做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