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如何做触摸屏画面连接~

楼主(2012-01-31):
目前想做一个触摸屏系统~一上来是张开始画面,如何能让系统在开机上来的开始画面,过5秒后自动跳转到可以操作的主画面上?求帮助谢谢大家勒~

网友A:
1.可以用脚本功能
2.在PLC里做个变量,延时5S和导通用来切换画面

网友B:
1.可以用脚本功能
2.在PLC里做个变量,延时5S和导通用来切换画面
wananjushi

网友C: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D:
如果只跳转到操作界面,可以在触摸屏画面中写脚本,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E(2012-06-26):
有哪位高人举个实例来讲讲呢,小弟初来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