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200-224XP与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的时钟同步

楼主(2012-01-31):
求助各位大侠,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的S200-224XP与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钟不是掉电保持的,现我想用PLC的时钟进行同步,但参照西门子给的样例《在TD文本显示器上显示实时时钟》后,触摸屏时钟错误,触摸屏不能打开。请问哪位大侠做过此时钟同步?能否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编程器的保持型寄存器输入触摸屏即可
wananjushi

网友B:
SMART 里面有个区域指针,,,

楼主:
谢谢两位,无解,但关联区域指针后触摸屏进不了起动画面,时钟错误,取消关联后正常,读PLC时钟时要数据变换?

网友B:
你操作肯定不对,,我用一直没问题。。。看下打开连接选项,点击区域指针,选择日期和时间。首先要在变量里创建要使用VB区,,,和程序里对应。程序里用READ-RTC时钟读取指令,下载的时候先读取下电脑时间

楼主:
谢谢,我再次试一下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装个时钟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装个时钟卡
装东西都是要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