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寻北京熟练编程(三菱FX2N)高手帮忙

楼主(2012-01-31):
你好,我有点问题
我们的设备有十多个工作部位(1、2、3、4、5、6、7、8、9),想在进行工作前要选择工作方式(1-9有的动作,有的不动作,假如有a\b\c\d\e五种工作方式)
在工作前有排队可能,有可能设备工作前有10个工作方式已经选择好,要按选择好的工作方式一个个执行。
用FX2N可否?我的编程水平不行,请求帮助,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
437059113@qq.com

网友A:
那和电梯的控制差不多的。

网友B:
有触摸屏吗,有的话简单的和1样啊
比如1-9个工位对应,存储器D1-D9,M1-M9 是工位启动的标志,操作工在触摸屏里吧1输入到D1, D1=1 M1=1 ,D2=2 M2=1
D3=3 M3=1------------------------不用的工位输入0
锁螺丝机

网友B:
如果要任意排序,就把每一个工位在加一个条件,比如M11-M19对应9个工位,用触摸屏的界面位置确定123456789的启动顺序
锁螺丝机

网友B:
操作工在屏上的9号工位输入1 就是9号工位先启动,在6号工位输入2 就是6第2启动
锁螺丝机

楼主:
有触摸屏吗,有的话简单的和1样啊
比如1-9个工位对应,存储器D1-D9,M1-M9 是工位启动的标志,操作工在触摸屏里吧1输入到D1, D1=1 M1=1 ,D2=2 M2=1
D3=3 M3=1------------------------不用的工位输入0
没有操作工,机器检测到被处理物体后设备自动启动输送带,拖动物体进入设备进行处理

网友B:
启动设备前要设定好
锁螺丝机

网友B:
由上位机设定也是一样的
锁螺丝机

网友C:
描述不是很具体详细!我个人理解你的设备应该是自动传送生产设备,无操作工,自动检测产品工序完成的情况,自动选择其中某种工作方式,对需要加工的部位进行加工。该设备的程序实际就是一选择性分支-后汇合的情况,难度适中。
也就是说检测机构能分辨产品的多种情况,根据产品不同的情况自动选择对应的程序进行工作!不知道我这样讲是否明白?也就是说不需要触摸屏,就可以完全自动搞定!更不需要什么人工事先选择设定,不管你前面排多少个产品,全部根据检查情况自动选择对应工作方式(对应的程序),产品符合条件1就选择1工作方式,产品符合条件2就选择2工作方式,产品符合条件3就选择3工作方式,.。。。。产品符合条件N就选择N工作方式 ! 够详细吧?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我没办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