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TK6070求助

楼主(2012-01-31):
第一次用触摸屏,型号TK6070,通入24v电源,迷你usb2.0连入屏,另一端usb接入电脑后,提示发现新硬件,在EB8000的文件夹里面找到驱动,安装成功后。屏上面全是小方块,有设置时间啊等等,英文的很多看不懂。问题求助1:下载编辑好的程序后,不连接PLC,就能显示编辑好的画面吗? 2,如果继续显示系统画面,怎么设置让他显示自己做的画面。3,是把编译好的*.XOB文件下载到屏吗?4,怎么设置可以和台达的ES2连接。
问的问题比较多,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

楼主:
自己先顶,高手快现身。

网友A:
可以离线编译,在电脑上看到你所编写的画面

楼主:
现在我要做产品呢,要用起来呢,谢谢回答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并不难 只是我是做海泰克触摸屏的 对维纶的不了解 楼主要换型的时候联系我 12220258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
1:可以显示画面但是不能显示有PLC地址的元件;
2:在系统设置里把你想要显示的画面设置为启动画面;
3:不用下载XOB文件;
4:把PLC型号设置为台达ES2

网友D:
5楼的说得没错,做好画面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就行了,没跟PLC连接时,PLC地址的元件字符是无法显示的,还会产生报警,最主要是系统设置的参数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