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高手帮忙指点分析一下

楼主(2012-02-01):
位移指令使用中 如何清除 M1动作 之后清除这一步 到M5 M7这一步不动作 请帮忙分析

网友A:
实现什么讲清楚,不要一字千金

楼主:
使后边的动作不执行

网友B:
意图没有说清

网友C:
用RST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这个直接MOV K数值到Y或者M就可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threemissyou

网友E:
串上常开触点就可以使后边的动作不执行,要想执行再输出这些触点就可以了,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F:
移动一位,m0至m15之间状态取决与移动条件满足时x0当时的状态、、、、

网友G:
实现什么讲清楚,不要一字千金
wananjushi
高手帮忙指点分析一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