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2-02-01):
我用模拟量模块控制一个电磁比例阀,0-5V控制,需要在设定的时间内线性的从零到最高值,但是这个时间是个变量值,可以随时调整。用OMRON的PLC编程吧。
注意一定是线性递增的控制方式,在设定时间内线性递增。
PLC的模拟量模块设定我都会,只是程序这部分如何编程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都是光看不留言啊,可能是都没看懂我画了个图。

楼主:
看来我这个帖子难住大家了 哎

网友A:
我刚做一个比例阀的工程,好像不是这样吧

网友B:
你这是一个典型的斜坡程序,楼主可以看一下,下面的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9419-page-1-fpage-7.html
三菱用斜波指令RAMP,能实现 比如 LD X0 RAMP K000 K200 D100 k1000

网友C:
根据所需时间做累加运算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C:
若是精度比较高的可以用浮点运算,然后转为16位数。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threemissyou

网友D:
欧姆龙不熟悉啊
jianming

网友E:
y=kx,x为时间,线性方程,初中的知识吧

网友F:
三菱用斜波指令RAMP,能实现 比如 LD X0 RAMP K000 K200 D100 k1000
wananjushi

楼主:
看了上面兄弟的介绍,非常感谢。但是好像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是时间可以调整,不能用系统的扫描周期。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G:
这个以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上面兄弟的介绍,非常感谢。但是好像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是时间可以调整,不能用系统的扫描周期。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加装模拟电位器选件板,三菱的有这个选件板,估计你那个也有吧,或者像变频器多段速那样的,设定几个固定的时间,然后用外部的输入组合选择时间,或者用递加指令和递减指令,当按住X1时时间递加,当按住X2时时间递减,又或者加装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这个比较费钱

网友I: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5V*t(满度值/T)=模拟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