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MCGS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我在19寸的电脑上做好的MCGS组态,为什么在14寸的笔记本上不能完全显示出来呢?各位哥哥,给予赐教啊!

网友A:
这是分辨率的问题啊,你一开始将画面的分辨率安19寸的设定,当然到14寸的不能全显示了
换成19寸的就行了没办法。组态软件都这样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