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收卷恒线速度控制 V=WR  控制V恒定 用接近开关算出实际卷经大小 得出角速度 然后根据W=2*3.14*F  算出F  把F给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这个思路对不对啊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说不上来
wananjushi

楼主:
那QQ交流一下哎
jxh668

网友B:
用接近开关算出实际卷经大小?

网友C:
你的用接近开关算的存在误差,你是用接近开关来记圈数,圈数乘以卷膜的理论厚度。但是你必须在相同的张力下才好这么做。不然卷松卷紧的,你懂的,不多说

楼主:
恩 是的 但是我怎么才能算出送给变频器的频率呢  张力控制好了 不会松紧的

网友D:
有专用的张力控制器,进行一下参数设定就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E:
你用編碼器測出實際線速度,和設定線速度做PID計算,收卷變頻器就是PID算出的,頻率自動加減。